多余的线头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3-12-04):
请问 Dangling Lines  Dangling Vias   Antenna Vias 有没有什么影响,不删除会有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不删除实际上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对于等长来说的话就有影响了,会多计算一段长度,还有如果是高速信号线的话相当于多了一个stub,会影响信号质量。darling line里还检测了多余的过孔,这个过孔的对于信号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板子上面平白无故的多了一个过孔总归是不好的吧。

网友:
也是的。。。。学习下

网友:
对高速电路有影像。

网友:
还有有时候会产生天线效应,这个也是有印象的

网友:
产生天线效应

网友:
普通的非射频单板一般没有什么影响,安全起见建议都删除掉,也不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