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DC/DC电路 如果提高输出电压,怎么改动,变压器怎么设计。

楼主(2013-12-05):
这个是汽车功放的逆变电源,原设计是汽车12V输入 600W  输出±35V         现在想把输出电压提升到±45V或者±50V          请大家帮我改改参数谢谢。

网友A:
pfc电源吧,我记得变压器应该有反馈端,你确定电路图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c电源吧,我记得变压器应该有反馈端,你确定电路图完整?

我确定是完整的

网友B:
改变R23 R22的阻值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变R23 R22的阻值比例

能明示一下原理吗具体怎么改?另外变压器不用改动吗?这个电路图有没有错误之处?谢谢

网友:
TH1是可变电阻,专门调节电压输出。楼上不要误导,R22,23是调DEAD TIME的时间。

楼主:
TH1 热敏电阻 过热保护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TH1 热敏电阻 过热保护用的

的确是,谢谢!受教了。

楼主:
在线等高手  解决呀

网友:
我就详细解释一下吧,IC的1脚和2脚是过温保护,15脚和16脚是欠压保护,14脚是5V的基准,3脚是占空比设置,4脚是死区设置,5.6脚晶振频率的设置,剩下的驱动脚和电源,那些就不说了。输出的电压可以通过调节占空比来实现,死区和频率是可以影响占空比的。

网友C:
    这电源是开环的,你首先调整变压器次级匝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是开环的,你首先调整变压器次级匝数试试。

只改变次级匝数,不用改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