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如何设置移动元件的时候走线不移动

楼主(2013-12-05):
一个画好的pcb图,我想修改一下元件位置,当我移动元件的时候不想让走线(注意是画好的走线,不是飞线)也跟着一起移动,要怎么设置?

网友A:
tools-->options-->design-->stretch traces during component.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ols-->options-->design-->stretch traces during component.

感謝~  之前也被這困擾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s-->options-->design-->stretch traces during component.

知道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了,非常感谢!

楼主:
谢谢jimmy老师指点

网友(2021-04-09):
原理图怎么设置:拖动元器件的时候走线不跟着器件一起拉伸,AD是可以设置的,PADS不知道如何设置。

网友(2021-06-17):
看看别人的回答

网友(2021-12-01):
    跟着学了一招,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