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单片机检测220V电压

楼主(2013-12-05):
小弟想用单片机检测220V的市电,可就是不知道怎么把电压降下来,我想了个电路图,不知道行不行,请教各位高手。空间有限,不能用变压器。

网友:
这样会电死人的!

网友:
用光耦检测

网友A:
你这个电路最大的问题在于高压(市电)与弱电(单片机)的隔离问题,电人或许是夸张了些,但是,单片机电路肯定会出挂掉。
楼上说用光耦隔离,想法是好的,但是很难保证线性度。
最好的办法是用电压互感器,电压互感器输出整流滤波,分压,运放做跟随器和放大。这样不仅可以保证安全,还可以做消噪,线性度会很好,用8位AD转换,可以做到1%精度。

网友:
如2L所说,后面加光耦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最大的问题在于高压(市电)与弱电(单片机)的隔离问题,电人或许是夸张了些,但是,单片机电路 ...

谢谢,用电流互感器是好,就是那东西贵,一个好像要几块钱一个呢。我这个也得想想成本问题,要便宜点的。我想有把220V的电压降到5V,怎么会挂掉单片机呢。

网友:
坐着等更新

网友:
光耦会有延迟的吧,线性不会
还是电流互感器中用点,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用电流互感器是好,就是那东西贵,一个好像要几块钱一个呢。我这个也得想想成本问题,要便宜点的。 ...

如你所说,将电压降到5V,但是高压跟低压始终是共地的,还是存在安全隐患。
如果这个系统功耗不大,且采样精度2%左右可以接受,建议电源用个工频变压器,将220转成7V左右,可以作为电源和电压采样用。
你所提供的电路,仅限于理论和试验,实际上,没人会这么搞的。
整个系统增加了几块钱,解决了安全和稳定两个大问题,很值得的。什么时候都是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用电流互感器是好,就是那东西贵,一个好像要几块钱一个呢。我这个也得想想成本问题,要便宜点的。 ...

典型的山寨思想,设想一下,高压爬电的时候,你的电阻不再是1兆2兆,而是1欧2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你所说,将电压降到5V,但是高压跟低压始终是共地的,还是存在安全隐患。
如果这个系统功耗不大,且 ...

谢谢,我现在就是看到别人有个产品,就是用电容降压这样给单片机供电的,功耗不大,电流只有10来个MA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