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问题

楼主(2013-12-05):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在layout下面走线via选择是via24d12,转换到route走线过孔变为via18d8。请问是怎么回事啊?谢谢!

网友A:
Routing规则中的过孔设置规则确认是否有误?

是否设置了条件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uting规则中的过孔设置规则确认是否有误?

是否设置了条件规则?

谢谢版主百忙之中回答,刚转pads,是规则中勾选了两种via,那现在如果想将所有的via改为V24D12怎么改?谢谢

网友:
选中所有的VIA,CTRL+Q,更改VIA类型。

网友:
1.一般狀態下點右鍵---選(Filter),會出現一個視窗,然後只要Via打勾
2.再點右鍵---選(Select All),這時所有Via都會被Highlight.
3.按Alt+Enter,就會進入出現Via的設定,點"Pad Stack",就可以設定所有Via的大小.

网友:
    从layout转到router里面时会默认使用最小孔的(每次转都会这样默认,所以把BGA的线 出完后吧小孔禁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