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16.6按照问题

楼主(2013-12-05):
求助,allegro16.6按照问题
昨天按照完成后,还是可以使用的,今天来了重新打开就出现了这个错误,
大虾们看看,怎么回事,谢谢了

楼主:
pcb现在可以用了,orcad还是显示下面的错误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是好,请知道的说下。

网友:
两个问题,一个是vs库的问题,另一个是需要添加环境变量。

网友:
    重新在sever中加载下license文件

网友:
    找一个TOOLS文件夹覆盖你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