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损耗大,信号速度就降低?

楼主(2013-12-05):
图中这段话讲的很流畅,但是我怎么都转不过弯来,为什么“看起来损耗大,结果就是速度降低了”,有必然关系的吗?希望大神们说说 。。。

网友A:
这是哪本书上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哪本书上写的?

伯格丁的信号完整性分析。我贴个详细的图。。。。

网友:
信号的损耗大的话,直观的现象就是一个瘦高的信号进去,一个矮胖的信号出来.损耗大到一定程度,信号的时序就会出现错误.只有减低信号的速度,减小损耗之后信号的时序才能正确.

网友B(2014-01-16):
原文是这样讲的:
The impact from the losses is to slow down the lower frequencies more than
the higher frequencies. At lower frequencies, the series resistive impedance domi-
nates  over  the  series  reactive  impedance  from  the  loop  inductance.  As  well,
the line looks more lossy and the signal speed is reduced. When speed varies with
frequency,  we  call  this  dispersion.  It  arises  from  two  mechanisms:  frequency-
dependent dielectric constants and losses.
意思是低频下,有损等效模型中的串接电阻特性带来的延时效果会比等效环路电感带来的延时效果要强,所以低频的信号通过时在线上的损耗要大些。
这是因为较低频率下,有损线的感性体现出来的电抗omega*L与串接电阻的模相比较要远远不及,形成的延时接近于RC延时。
高频下,介质上的感性表现的电抗会比电阻大的多,这时的延时在损耗不大的情况下接近于Z0*C=sqrt(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文是这样讲的:
The impact from the losses is to slow down the lower frequencies more than
the hi ...

大神,能不能再请教一下,下面图中,从箭头开始那段话怎么理解啊?能不能提点一下,什么是“couple into the cavity”啊?

其实从这一段开始我就断篮了,没办法和前面说的联系到一起,这一节不是说“Coupling to Other Transmission Lines”吗?怎么突然就讲到过孔、信号线换层。。。

还望大神赐教。

网友:
不要叫大神了,讨论可以帮助每个人成长
Resonant通常出现在两层plane和介质构成的类似于开路的腔体天线结构中。
由于layer2到layer1可能出现品质因子很高的本征振荡,使得传输线上返回路径回路阻抗变得很大,由于此返回路径是叠加在信号的返回路径上的。后果你就猜的到了。
至于这章为什么会加入这个内容,我猜大概是通过本征振荡来想提醒下过孔及换曾走线在耦合中的的遇到的特殊情况。

网友C:
數字信號一般含有一些高頻的諧波,而 Plane 依據其本身的幾合結構會有幾種模態的本征諧振頻點,若信號剛好有這些頻率元素,再回流通過Plane腔體時,就成了一個激勵源,激勵震蕩,即信號 couple into the cavity.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數字信號一般含有一些高頻的諧波,而 Plane 依據其本身的幾合結構會有幾種模態的本征諧振頻點,若信號剛好 ...

请问这里的激励震荡可以类比书中前文的知识吗?

书中前文中说道,一对耦合的传输线,如果受害线两端均处于浮空状态(floating),那么噪声就会在两端之间来回反弹。然后就得出个结论说这条受害线是一个Q值很高的resonators(只是我的理解,不知道有没有理解错)。

然后书中就从受害线作为resonator这种情况过渡到了现在我很迷惑的VIA换层情况:
"The resonator to which a signal line couples does not have to be another uniform transmission line, but can be the cavity made up of two or more adjacent planes"

那是不是说现在那两个平面合起来类似于前面的受害线,有什么东西(噪声电压?)在两平面间(平面边缘间?)来回反弹?

实在很迷惑,还望朋友指教。

另外,读书中知识点的时候,我记得前面有几个地方提到些似乎有点关联的东西,上图

我觉的有关系而已,可能根本没关系

网友:
这种两个平面加介质的结构是类似于腔体振荡器
加电容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减小容抗使得Q下降,使得振荡幅度降低以及振荡频率偏移

网友:
問:
...书中前文中说道,一对耦合的传输线,如果受害线两端均处于浮空状态(floating),那么噪声就会在两端之间来回反弹。然后就得出个结论说这条受害线是一个Q值很高的resonators(只是我的理解,不知道有没有理解错)。

答:
处于浮空状态的受害线,Eric 用形象化的表明在两端來回運動依物裡長度所形成一個固定頻率的信號,其相當於這段耦合線段的諧振,由於這段線的 R 值很低,而這線段也相當於一個 L,C,在諧振點其電抗 X 比 R 大的多,所以是Q值很高的resonators。
對比到電源平面,電源平面也可等效為 L,C,所以它也有諧振頻點,在平板間有該諧振頻點的一點小信號,就會因為諧振的關係把它放大到足於行成一個電源雜訊。
另外有人 Study,這樣的諧振,若沒有處理,當波傳遞到板邊時,會由板邊幅射,造成EMI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