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tpoint process form V1.0

楼主(2013-12-05):
    加载说明:
    1.下载lgs_grid_system.rar放在skill文件下。
    2.在pcb env目标下添加load("jkAdd_ICT_testpoint.il")到allegro.ilinit文件中。
    3.重启Allegro,输入命令“add ict”即可启动;
    4.或者在C:\cadence\SPB_XX\share\pcb\text\cuimenus\allegro.men添加菜单执行命令:MENUITEM "replay_tp_scr",                               "add ict"

网友(2021-10-11):
    虽然是很久以前的贴子了,但是想了解一下有没有人知道这里的scr文件里需要的格式要求是什么呢?这个skill其实很好用啊。。

网友(2019-11-13):
    簡單來說是不是高亮沒有測點的net?還是需要人工自己手動增加TestPoint吧!?

网友(2013-12-07):
    测试点处理Testpoint...
    1.1 增加ICT测试点Add ICT Testpoint
    1. 菜单和行命令菜单"Auxitools Testpoint Add ICT testpoint"或行命令"add ict"
    2. 基本功能
    1) 加测试点功能
    a. 根据ICT测试人员提供的网表高亮文件Allegro.scr 对其中没有测试点的网络加
    测试点
    b. 针对ICT测试点人员提供的网表高亮文件加测试点
    c. 对单板上无测试点的网络加测试点
    2) 检查网络测试点情况
    a. 检查从allegro.scr文件提取的网络中没有测试点的网络高亮并报告
    b. 高亮allegro.scr文件中提取的网络并报告
    c. 检查所有无测试点的网络高亮并报告
    3. 操作方法
    1) 操作界面介绍
    Select ICTnet file 从列表框中选中ICT测试人员提供的文件名
    ICT nets without tpoint 要求对ICT测试人员提供的网表中没有测试点的网络进行处理
    ICT file nets 对ICT人员提供的网表文件进行处理
    Nets without tpoint 对板内没有测试点的网络进行处理
    None 不对任何网络进行操作若网络已高亮则对去高亮
    View 高亮操作项并报告当前所选操作项的测试点情况
    Testprep auto... 根据操作项自动处理测试点
    Done 结束命令
    2) 自动加测试点操作过程
    a. 将ICT测试人员提供的allegro.scr 文件放到当前目录下也可以是其它文件名
    b. 通过运行菜单命令Allegro Route Add ICT testpoint... 显示Testpoint process form 在其列表框中选择所需的文件名使File name 编辑框中为需选的文件名注意文件名必须以.scr 为后缀否则不能在列表框中显示处理而需要手工输入文件名
    c. 点击命令按纽Testprep auto... 启动Allegro自带的测试点自动处理界面其应用请参考Allegro Route Testprep Auto... 菜单命令
    3) 测试点检查操作过程
    a. 提供了网络测试点情况检查的功能
    b. 选中ICT nets without tpoint 然后点击View 命令按纽在Allegro视区将高亮ICT人员提供的网表中没有测试点的网络其它类同
    4. 注意事项在结束本命令之前若操作了其它命令必须Done其它命令否则在PCB中的部分网络将会被FIXED
    1.2 点亮无测试点网络检查Hilight no Testpoint
    1. 菜单和行命令菜单"Auxitools Testpoint Hilight no Testpoint"或行命令"hl_ntp"
    2. 基本功能高亮没有测试点的网络
    3. 注意事项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干啥的?

楼主:
    华为的allegro辅助工具有使用说明

网友A:
    这个是干啥的?

网友:
    要是配个使用说明书那就更爽歪歪了

网友:
    最好给个说明 ,支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