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新建的库怎么更新旧的原理图?

楼主(2013-12-05):
    请教各位:
           公司最近刚建立起orcad的CIS库,从今要出正规的BOM。但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的更新原来的原理图文件,将现有的库中的元件替换掉以前的。从而可以把新增的元器件编码,厂家等信息都加上????

网友A:
(1)主頁面(主路徑)上點選 xxxxxxx.DSN。
(2)鼠標右鍵,選擇 Part Manager。
    (3)點選相同元件(利用 CTRL+鼠標左鍵,複選)。
    (4)鼠標右鍵,Update Selected Part Status(或是按壓 shift+U)。如下圖
    (5)選出 CIS 裡面的新元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主頁面(主路徑)上點選 xxxxxxx.DSN。
    (2)鼠標右鍵,選擇 Part Manager。
(3)點選相同元件(利用 CTRL+ ...

感谢您的回复,但是试了下,提示
    WARNING #18010 Part C35 on the schematic page -  has no part number property.
    Status Update Done.
没有其他的反应。求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的件裡面沒有 part number ,所以無法利用 part number 來更新。
    這樣你可以把上面(4)改選 Link Database Part(或是按壓 CTRL+L),重新選擇新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件裡面沒有 part number ,所以無法利用 part number 來更新。
這樣你可以把上面(4)改選 Link Databas ...

谢谢!!的确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件裡面沒有 part number ,所以無法利用 part number 來更新。
這樣你可以把上面(4)改選 Link Databas ...

    求教:如果我的设计,一开始的确是通过CIS从公司服务器上中选择的库。但后来公司的库因为某些原因更改了,有的只改了内容,没有改名称。请问如何去实现与公司的服务器上的封装库同步,使之同步成最新的库?除了到Design Cache中一个个更新外,还有没有别的途径,可以一键搞定。至少,对于不一致的地方给出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教:如果我的设计,一开始的确是通过CIS从公司服务器上中选择的库。但后来公司的库因为某些原因更改了 ...

    注意:我说的不是CIS数据库,而是封装库,原理图封装库,olb文件。

网友:
    谢谢,终于知道该怎么做了

网友C(2021-02-23):
    版主,按照以上操作,在使用第一个方法的时候,我现在遇到另外一个问题:
ERROR(ORCIS-6454): Temporary part number tracking is turned on.However, the temporary part number table does not exist in the configured data source.
    该办法没法更新成功。
使用第二种改選 Link Databas ...能够成功,但每次操作完一个类别之后,需要将.DSN文件完全关闭才能再进行下一个料的类似操作,请问这个是软件问题,还是需要对哪里进行设置?

网友(2021-10-27):
引用 网友C:
版主,按照以上操作,在使用第一个方法的时候,我现在遇到另外一个问题:
    ERROR(ORCIS-6454): Temporary p ...

    有办法搞定了么 ,ORCIS-6454问题

网友D(2022-01-06):
    数据库里增加一张表。解决ORCIS-6454问题 。

网友(2022-04-07):
引用 网友D:
    数据库里增加一张表。解决ORCIS-6454问题 。

您好,询问一下增加一张什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