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中走线突然断开,求教!

楼主(2013-12-05):
我用router进行layout时,将线连好之后去走其他的线,过会发现这些原先连好的线全都从管脚处断开了,如下图黄色高亮所示,当前软件是pads9.5,之前用9.3版本也遇见过类似的问题,本人是router菜鸟,还请各位大神指教,是我设置有问题,还是其他?

网友:
要选中线的最末端后,再按F3进行走线,你再试试:

如果还不行的话,将板上的重要信息删掉后,将PCB上传,我再看看。

楼主:
谢谢jimmy,我试了,掉了之后可以手工连上,我想知道的是线为什么会掉?之前我用9.3的版本画差分线,画完之后回到layout中发现ddr的线也是像这样断开了,另外,这个板就是你发的ddr3-pads布线教程-全志a13里面的板。

网友(点评):
我这边不会掉。最好上传问题板,方便问题定位。

网友A:
估计你选 中过元件,还按了BACKSPA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选 中过元件,还按了BACKSPACE

 楼主回答 的是

网友:
楼主回答 的是

网友B:
我以前也是,后面发现是在Router中选中元件后按Backspace就会删除,比如BGA扇出的那一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是,后面发现是在Router中选中元件后按Backspace就会删除,比如BGA扇出的那一段。

谢谢,终于知道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