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N文件图标变成了一个问号,什么情况?

楼主(2013-12-05):
这是什么情况。安装好16.3后,所有DSN文件图标变成了一个问号。如图所示。指定了文件的打开方式也没有用。

网友:
1)Windows中的图标出现混乱,甚至图标文件坏了而无法正常显示。可到“C:\Documents and Settings\你现在的用户名\Local Settings\Application Data”目录中删除一个名为“IconCache.db”的隐藏属性的图标缓冲文件。删除图标缓冲文件后,系统将重新建立图标文件的缓冲,图标显示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了(需将隐藏文件显示出来)。

2)也可试试这个方法:
右击桌面选属性/外观/高级,在“项目”框的下拉列表中选择“图标”,改变一下图标的大小按确定,然后再变回原设置按确定即可,这样系统就会自动清空并重建缓存中的数据。

3)用软件修复图标错误:
给你上传一个修复工具,点击下载,双击运行,点击“重建”按钮,然后点击“恢复系统默认”按钮即可。

4)Windows7图标修复工具 V1.0绿色中文免费版(如果Win7系统上面方法不行,下载这个小软件试试)
http://www.52z.com/soft/21268.html

5)如果故障依旧,还原系统或重装系统试试。

from : http://iask.sina.com.cn/b/18286843.html

楼主:
试了。好像都不行。好像不是Windows的问题。

网友A:
把文件COPY到別的電腦,如果圖示不一樣,就是WINDOWS的問題。 如果圖示還是一樣,那就是文件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文件COPY到別的電腦,如果圖示不一樣,就是WINDOWS的問題。 如果圖示還是一樣,那就是文件問題了。

老兄。不是windows的问题。是cadence的问题。

楼主:
这样,带来的直接问题是保存设计文件、打开封装库文件都非常慢,一般需要好几分钟!狂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