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PADS2005中关于规则优先级的疑问

楼主(2013-12-05):
    问一个pads2005中关于规则优先级的疑问

    有一个使用中遇到的问题,不知道如何方便的解决

我的默认安全规则里面copper的安全规则是15mil

    为何我指定某个NET的copper的安全规则为8mil,小于15mil的时候,在灌铜的时候没有任何效果

    灌铜出来的效果还是安全规则15mil

发现只能灌铜大于15mil的时候才能有效?

    可是nte的规则一般不是高于默认规则吗?

    是不是这个规则都是不能在小于默认规则数值的前提下吗?

哪位了解,是否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楼主:
    NET规则只能大于等于默认规则?!! 貌似pads2007,pdas9.4都一个德行?

网友A:
    net的规则要高于默认规则。可能你还设置了条件规则之类的。导致规则之间有冲突。

最好是上传PCB文件。(可以将关键信息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t的规则要高于默认规则。可能你还设置了条件规则之类的。导致规则之间有冲突。

    最好是上传PCB文件。( ...

附件是一个简单的电路

想要的效果就是NTE1与NET2的灌铜安全间距是8mil

    NET3是默认的灌铜安全间距

网友:
    比如你默认灌铜规则设置为12mil,想要的效果就是NTE1与NET2的灌铜安全间距是8mil-----你可以把GND 的网络单独设置灌铜为8mil问题就搞定了。NTE1与NET2的灌铜为8mil 其他就是12个mil了。

网友B:
    确实存在此问题。可以通过条件规则中的网络进行设置,其中一个网络选择GND,另一个网络选择NET3,单独设置它们的间距(无论比default间距大还是小),都能正确铺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存在此问题。可以通过条件规则中的网络进行设置,其中一个网络选择GND,另一个网络选择NET3,单独设置 ...

我去试试看

楼主:
    尝试了一下,设置了GND条件规则,貌似只能针对一个条件可以这样

    不过如何设置NET3,灌铜都是按照GND条件规则完成的灌铜,跟NET3貌似一点关系都没有

如果需要2种以上的不同灌铜条件貌似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件是一个简单的电路

想要的效果就是NTE1与NET2的灌铜安全间距是8mil

    没有看到NET2和3

网友(点评):
只能说网络删得很彻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NET2和3

    我的失误,已经更改

我用字符写的NET1,NET2,NET3哦

网友C:
    建议不要使用网络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不要使用网络规则。

    如果希望针对某些网络使用不同的灌铜安全间距有啥好方便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