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witch release

楼主(2013-12-05):
请教一下 , 在自己电脑上先安装15.7  ,之后在安装16.5 ,发现在cadence switch release 里面 ,版本切换的时候只有15.7 ,不能切换到16.5 为什么啊 以前在别的电脑上装过的 ,是有两个版本都有的

网友:
    Manual Configuration可以自行添加路径。

网友:
    自己添加一个16.5的变量进去就可以自由切换版本了

楼主:
    具体怎么添加啊

网友:
    看你15.7的路径   直接指向另一个版本的SPB_16.X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