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原理图如何转成ORCAD格式的

楼主(2013-12-05):
    各位,你们在画原理图时,有没有遇到原理图格式转换呀?我们如何AD10的原理图如何转成orcad格式的DSN.按照下面的步骤来的,还是不行的会出在orcad一直死在那里,我是用AD转出.dsn的,然后用cadence16.6自带的Orcad caputure打开,一直死在那里,不知道是为什么?操作步骤是:

    1准备好需要转换的文件。

    2打开altium Designer Release 10。我用的软件版本是Altium Designer Release 10.577.

3【文件】→【新建】→【工程】→【PCB工程】

    4将需要转换的文件添加到新建的PCB工程。

5选择另存工程。

6在保存类型中选择“Export OrCAD Capture Design(*.dsn)

7在弹出的对话框按下图选择即可,最后选【确定】

8然后就可以直接用OrCAD打开转换出来的DSN文件了。
9一般的原理图都可以完美转换,包括封装等信息.之前有教程说封装信息会丢失,此次亲自验证,绝对完美.
    10.注意:转换的Altium Designer格式原理图面页不可以过大.否则会导致部分电路会丢失.

    1 准备好需要转换的文件。

    2 打开 Altium Designer Release 10。我用的软件版本是 Altium Designer Release 10.577.

    3【文件】→【新建】→【工程】→【PCB 工程】

4 将需要转换的文件添加到新建的 PCB 工程。

    5 选择另存工程。

6 在保存类型中选择“Export OrCAD Capture Design(*.dsn)

7 在弹出的对话框按下图选择即可,最后选【确定】

    8 然后就可以直接用 OrCAD 打开转换出来的 DSN 文件了。
9 一般的原理图都可以完美转换,包括封装等信息.之前有教程说封装信息会丢失,此次亲自验证,绝对完美.
    10.注意:转换的 Altium Designer 格式原理图面页不可以过大.否则会导致部分电路会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