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HFSS仿真EBG结构的问题

楼主(2013-12-05):
小弟初学HFSS,想用HFSS仿真EBG结构的色散图,及TE模式求解,哪位大神知道相关的操作步骤啊?还望赐教啊,焦急等待中、、、如果有相关的资料也好啊,多谢啊。、、

网友:
EBG结构在近几年在信号完整性这块应用比较多,但在天线领域早就有了。

仿真和设置具体步骤如下:

用HFSS仿真平面EBG的能带图的方法:

第一步:新建一个求解工程(project)
(1 )建立求解模型(命名为Mesh)
(2 )求解类型设定为本征求解模式
(3 )建立EBG结构单元模型(贴片介质基板和接地面,贴片和地面均设定为finite conductivity),在外层设置一空气层1包围该单元,空气层1的高度设定为6-8倍介质厚度即可,在空气层1的上表面设置PML层,按照默认设置即可,然后在建立空气层2包围空气层1和PML层。
(4 )在空气层2上设置周期性边界条件(具体操作见文献),需要注意的是设置主从边界的相位延迟应为px=180度,py=0度。
(5 )求解设置。在setup1中:maximum number of passes:20, maximum delta frequency per passes:1%, select converge on real frequency, click option tab; change minimum converge passes to 3。
(6) 剖分设置。选择介质基板 ,length based 设定为25分之一的最小波长。选择贴片,将surface approximation 中的maximum aspect ratio 设定为5.
(7 )保存后求解。

第二步:复制第一步中已经求解完成的模型(以下均是对复制后的模型的操作)

(1 )将求解设置改名(setup2),将maximum number passes 设为1, maximum delta frequency per passes 设为10%, 在advanced tab 中选择use current mesh from, 在setup link button 中选择use this project, 在source design 和 source solution中分别选择mesh_setup mesh和lastadaptive; 删除mesh operation中的所有操作。
(2 )设置参数扫描。Gamma to X 中设置px从10到180度间隔10度,py为0度; X to M中设置py从10到180度间隔为10度,px为180度; M to Gamma中设置px和py均从0度到170度间隔10度(共计54个点),注意扫描设置时,需要在每个设置中的option标签中选上save fields and mesh和copy geometrically equivalent meshes这两项。
(3 )进行参数扫描的计算求解。

第三步: 数据处理。

(1 )新建报告,类型中选择本征模参数, 显示类型中选择矩形图形。
(2) 在sweep中选择sweep design and project variable value,Gamma to X的色散图中应该设置px为基础扫描(从10到180),py为次要扫描(0); X to M 的色散图中应该设置py为基础扫描(10到180),px为次要扫描(180); M to Gamma色散图中,设置px为基础扫描(170到0),py为次要扫描(170到0)
(3 )将上述三个图像中的数据导入到matlab中画图即可得到整个EBG的色散能带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