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作元件封装的问题时!规格书给出的最小值,典型值,最大值,画焊盘用那个...

楼主(2013-12-06):
    大家好!关于自制元件封装时,1:规格书给出的数值,最小值,典型值,最大值,有的规格书只给出了最小值,最大值。那我们画焊盘时选用哪个数值呢?没有典型值选择哪个数值呢?(画焊盘时长和宽,焊盘之间的间距。用那个数值,是用最大值吗)2:还有有的规格书没有直接给出焊盘的长和宽,怎样计算焊盘的长和宽:。3:栅格的间距一般设置多少呢???求高手回答,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
:'(:'(:'(:'(:'(

网友:
    1、以中间值计算,用最大值参考限制调整
2、参考IPC7351有增量推荐
    3、一般器件栅格设置0.05

楼主:
    谢谢,规格书焊盘的宽度怎么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