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10F32问题

楼主(2013-12-06):
有人用过CC1110F32吗?
# @8 U  w$ j5 w2 y出现的问题是接收发送一端时间后就死了,程序不动了?有人帮忙解决一下吗?

网友:
首先建议你在搭建电路的时候做一些指示灯,用来判断程序死在哪里了。收发有问题需要仔细看看CC1110的资料,配置好寄存器。网上有专门设置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