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层次式原理图设计过程中,怎么把底层的修改同步到顶层中?

楼主(2013-12-06):
各位:
    小弟第一次使用层次原理图设计,所以存在很多疑惑,望大哥们解答。
    采用cadence 16.5进行层次原理图设计过程中,我把底层某个部分画好以后,我在顶层生成一个块。之后发现底层有些小问题,需要进行修改。但是发现当修改以后,顶层没有随着变化。我觉得应该有个什么命令,让顶层和底层同步起来。
求解答!

网友A:
我用的16.2,我以前是在顶层更新的,即选中顶层相应模块—>右键—>Synchronisze Up,然后底层的端口就被更新到了顶层,自己再根据自己需要调整顺序,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我也想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16.2,我以前是在顶层更新的,即选中顶层相应模块—>右键—>Synchronisze Up,然后底层的端口就被更 ...

恩! 我自己摸索,也是这么弄的! 调整顺序太惨了!
我是先画好底层,在引出我需要引出的端口出来的。
之后在用画好的底层来形成b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