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则表达式和FORM求助

楼主(2013-12-06):
诸位大神好,鄙人自己有空学写了几个简单的skill,现在在优化中遇到2个问题:
1,我想用rexMatchp来判断一个输入的线宽参数是否是预设类型以及是否在范围内,mil对应4-40mil区间,mm对应0.1-1区间,请问如何表达?看了半天帮助看懂了一丢丢,问别个也都不懂,一头雾水!!!!
2,窗体创建的时候,某一个TEXT的显示是否可以是变量?
                  fprintf(artform "\n")
                fprintf(artform "TEXT \"dsnunit\"\n")
                fprintf(artform "TLOC 20 3\n")
                fprintf(artform "ENDTEXT\n")
   比如上面的dsnunit,我把这定义成当前BRD的单位貌似没反应啊,实际显示出来就是dsnunit,我想要的效果是当前PCB是mil就显示mil,是mm就显示mm

求助,不胜感激!!

网友:
fprintf(artform "TEXT %L\n" dsnunit)

网友(点评):
3Q版主 在大神的帮助 小程序完成了终于

楼主:
问题已解决:
1,任意数可以用 rexMatchp("^\d+(\.\d+)?$" lwidth)  来表达,只不过skill里面貌似不支持有些字符 ,支持有限,所以直接改成conv.il里面的rexMatchp("[^0-9.]+" lwidth)) 这种反向判断的方法
2,见版主回复  fprintf(artform "TEXT %L\n" dsnunit)   即可

多谢

网友A:
输入框可以设置限定范围,如下
FIELD length
FLOC 25 12
REALFILLIN 4 4
MIN 0.00
MAX 10.00

ENDFIEL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框可以设置限定范围,如下
FIELD length
FLOC 25 12

大神啊,又学到了,这个方法好,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