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该选PADS2007还是PADS9.5?

楼主(2013-12-06):
不知道该选pads哪个版本?
大家觉得PADS哪个版本用的人多?
PADS9.5是否支持XP系统,会不会太占内存?安装完有多少G?

网友A:
当然是选 PADS9.5.1.

楼主:
9.5安装完占多少空间,XP系统电脑会不会很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9.5安装完占多少空间,XP系统电脑会不会很慢?

和操作系统关系不大, 和电脑配置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操作系统关系不大, 和电脑配置有关.

电脑配置不是很高,升级WIN7可能性不大,所以只能用XP
说说你选PADS9.5的原因?

网友:
其实跟XP系统不怎么关联的。我的是9.5.1的。而且我还是菜鸟。XP系统我旁边的兄弟就是这样的。不过感觉XP的没我快

网友:
安装PADS9.5精简版的,一般画板就足够了。  。软件150M 空间 300M左右。

完整版的,全部装完 占4G 空间。

网友:
当然是选 PADS9.5.1

关联网络,虚拟T点功能加强,ROUTER更稳定。

网友:
我也选的9.5.1

网友:
我想问一下,我装的是9.5.0,如果升级补丁的话,我的破解还有用吗 ? 装了补丁还需要重新破解吗?

网友:
    当然是选 PADS9.5,觉得电脑配置不够就升级电脑

网友:
    9.5感觉就很不错~~~~

网友:
    楼主把PADS2007和PADS9.5.1 都装上,分别用一用,喜欢哪个就用哪个。我感觉9.0版以后的比较好用。

网友:
在网上好像只能找到9.5的,pads9.5.1谁能给个下载地址呢,谢谢

网友:
9.5看着比较爽  但是不太稳定 全选修改字符的是要挂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选 PADS9.5.1.

有没有9.5.1的下载地址分享下,谢谢,774905307@qq.com

网友:
9.5中文的还是有BUG,看看新版的会不会好点儿。

网友:
你的电脑不会连装个PADS软件都跑不动吧???多少年前的电脑???PADS软件是最不占系统的画板软件了,如果这样的话,我说你赶快丢垃圾桶吧!换新电脑。

网友:
有PDAS 9.5下载地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9.5.1的下载地址分享下,谢谢,

Google 搜索 PADS 9.5 Updtae 1

或者
6楼.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fromuid=206457

网友:
也是应选更先进的版本了

网友:
我的把两个全装上。

网友:
当然是9.5,安装只有一个包+1个crack(还是全自动的),功能有很多明显的改进

网友:
看自己习惯用哪个就用哪个呀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9.6出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