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 CIS选择器件时客户端卡死

楼主(2013-12-06):
用的是16.6版的,数据源和.INI文件都是按正常方式配置,数据库是SQL SERVER,到PLACE DATABASE PART选择器件就会导致客户端卡死,各路高手是否有这方面的经验,谢谢

网友(2022-03-19):
    请教下你后面是如何解决的? 我现在也出现这问题了,每次我都得要重启电脑才行,就很烦。我用的16.6版本S084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