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铺铜与焊盘连接规则问题

楼主(2013-12-06):
我想设置通孔的焊盘与铺铜连接为十字形,但是规则设完后贴片与地连接铺铜出也变成了十字,有什么办法设置表贴的焊盘铺铜不变成十字,谢谢

网友:
首先规则设置所有器件全连接铜皮,然后新建规则设置你含有通孔器件为十字连接即可

网友:
这个是从网上挖到的一个规则设置说明,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A(2014-05-10):
    看了很好,有点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很好,有点不明白

学会举一反三,多摸索。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2014-12-31):
    正好需要~感謝~

网友:
    感觉楼主这样设置的目的完全矛盾了。说说我的看法,也是从别处学来的。

铺铜时对通孔Via 焊盘Pad 的不同处理方法及原因:
    1、通孔Via 在铺铜时最好选择与铜皮直接连接。因为十字连接的目的是阻止焊盘在焊接时散热过快导致虚焊,而通孔Via根本不需要焊接。而且,全连接在PCB外观上看起来更整洁。
2、焊盘Pad(包括贴片元件的焊盘) 在铺铜时最好选择十字连接,因为十字连接的目的是阻止焊盘在焊接时散热过快导致虚焊。

网友:
    其实我也喜欢把贴片焊盘全敷铜...

网友:
    全连接和十字连接各有各的好处

网友:
    同意8楼的观点。电流值低于6A的情况下,应尽可能使用热焊盘。

网友:
    正式需要的知识~

网友(2020-09-22):
    规则铺铜设置里面有选项的

网友:
    正好需要~感謝

网友(2020-10-24):
    咦~,搬来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