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性价比高的DC-DC的IC

楼主(2013-12-06):
              各位大神,基于成本的节省,请你们帮忙推荐性价比高的DC-DC的IC,我近段时间用的比较多的为24v转5V,
输出电流为3A~5A,用的供应商为MPS的,请你们帮忙推荐还有那些性价比较高的供应商。或者是相关的网站也可以的。

网友A:
 EUP3489.PDF (563.29 KB, 下载次数: 78) 车载?EUP3489

这个好像要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silergy也挺不错的

网友:
这些都是2-6块钱的货,看看哪个好买就用哪个吧:

Alpha & Omega Semiconductor Inc        AOZ1284PI        IC REG BUCK ADJ 4A SO8        0.44111        3 V ~ 36 V
Alpha & Omega Semiconductor Inc        AOZ1284PI-1        IC REG BUCK ADJ 4A SO8        0.44111        3 V ~ 3
Alpha & Omega Semiconductor Inc        AOZ1253PI        IC REG BUCK SYNC ADJ 3A 8SO        0.537        4.5 V ~ 2
Alpha & Omega Semiconductor Inc        AOZ1254PI        IC REG BUCK SYNC ADJ 4A SO8        0.57536        4.5 V ~ 26 V
Rohm Semiconductor        BD9876EFJ-E2        IC REG BUCK SYNC ADJ 3A HTSOP8        0.60732        7 V ~ 4
Allegro MicroSystems, LLC        A8698ELJTR-T        IC REG BUCK ADJ 3A 8SOIC        0.65527        8 V ~ 2
Sanken        NR111E        IC REG BUCK ADJ 4A 8ESOIC        0.7192        6.5 V ~ 31 V
Sanken        NR110K        IC REG BUCK ADJ 4A 8HSOP        0.72879        8 V ~ 3
Allegro MicroSystems, LLC        A8697ELJTR-T        IC REG BUCK ADJ 4A 8SOIC        0.73518        8 V ~ 25 V
Alpha & Omega Semiconductor Inc        AOZ1212AI        IC REG BUCK ADJ 3A 8SOIC        0.74637        4.5 V ~ 27 V
Alpha & Omega Semiconductor Inc        AOZ1242AI        IC REG BUCK SYNC ADJ 3A SO8        0.74637        4.5 V ~ 32 V
Diodes Inc        AP3003S-5.0TRE1        IC REG BUCK 5V 3A TO263-5        0.7584        Up to 32V
Diodes Inc        AP3003S-ADJTRE1        IC REG BUCK ADJ 3A TO263-5        0.7584        Up to 32V
Alpha & Omega Semiconductor Inc        AOZ1212DI        IC REG BUCK ADJ 3A 8DFN        0.78313        4.5 V ~ 2
Allegro MicroSystems, LLC        A8447SLJTR-T        IC REG BUCK ADJ 3A 8SOIC        0.78313        8 V ~ 5
Alpha & Omega Semiconductor Inc        AOZ1242DI        IC REG BUCK SYNC ADJ 3A 8LDFN        0.78313        4.5 V ~ 3
Allegro MicroSystems, LLC        A8498SLJTR-T        IC REG BUCK ADJ 3A 8SOIC        0.78313        8 V ~ 5
Sanken        SI-8005Q-TL        IC REG BUCK ADJ 3.5A 8HSOP        0.80482        4.75 V ~ 28 V
Texas Instruments        TPS54331DR        IC REG BUCK ADJ 3A 8SOIC        0.85619        3.5 V ~ 2
Texas Instruments        TPS54331DRG4        IC REG BUCK ADJ 3A 8SOIC        0.85619        3.5 V ~ 28 V
Texas Instruments        TPS54331GDR        IC REG BUCK ADJ 3A 8SOIC        0.85619        3.5 V ~ 2
Semtech        SC4525CSETRT        IC REG BUCK ADJ 3A 8SOIC        0.92468        3 V ~ 28 V
Texas Instruments        TPS54331DDAR        IC REG BUCK ADJ 3A 8SOPWRPAD        0.92754        3.5 V ~ 2
STMicroelectronics        L7981        IC REG BUCK ADJ 3A 8VFQFPN        0.92931        4.5 V ~ 2

不错,呵呵,不过人家是24V输入,你余量至少是30V这样子才稳妥

网友B:
找到好用又便宜的,麻烦吱一声,我们也可以参考。

网友:
回复part99

引用 网友A:
车载?EUP3489

肖特基,是为了减少死区,可加可不加,加的话,效果好一点,可以降低部分温度,和内置MOS的开关损耗

网友:
谁说24v余量至少是30V这样子才稳妥?你不会加OVP电路吗?

网友(2014-09-29):
这么多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好用又便宜的,麻烦吱一声,我们也可以参考。

TD2778,datasheet 请自行查找。
这个电流是2.4A的,电流稍微小了些,有要做2A的,可以考虑这个。1.2元以内。

网友:
24V,感觉像是大客车和卡车的车载系统。如果是车载的话DC~DC的最高电压就要在60V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