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板子上为什么地之间会存在电压差?

楼主(2013-12-06):
      请教一下,同一块板子上的地存在电压差,两个地是直接用0欧电阻连接,即单点连接,上电后存在几百毫伏的电压,这正常吗?需要怎么改进吗?

网友:
1. 有电压差,说明你测量过程中有回路,且回路里面有电流,回路中有阻抗。
2. 用0Ω电阻连接,测出来有电压差,应该是你测试的方法的问题,你如果从0Ω电阻两端靠近位置测量,肯定是没有压差的,压差来源于回路中的阻抗,这就说分割地的作用。
3. 所以,从你选择测量的第一个点开始,饶了一圈到0Ω电阻的一端,然后从电阻的另一端开始到你测量的第二个点,这样由于回路阻抗的作用,测量到电压差也就正常了。
说的有点乱,能理解就理解,不能理解在问吧,欢迎交流!!

楼主:
我想问一下,这种压差跟高低频率有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这个是低频板。

网友:
校准了没有    》》》》》

楼主:
校准了,那个应该不是叫压差,是噪声

网友: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多点接地或者干脆不分地。0欧姆电阻不是绝对的,是有一定的电阻。当负载电流很大时,在很小的电阻(所谓的0欧姆)上面就会产生压降。

网友A(2014-01-18):
建议多用几个0Ω电阻并联,这 样既可以起到单点接地的效果,又可以降低压差

网友B(2014-05-19):
引用 网友A:
建议多用几个0Ω电阻并联,这 样既可以起到单点接地的效果,又可以降低压差

查资料所得,仅供参考:

假设板上分数字地和模拟地,如果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通过两个点(或者更多的点)连接在一起,在某些情况下,回流信号会流过两个参考层(而不是仅在走线下方的参考层),

这样就削弱了我们试图达到隔离的目的。更糟糕的是,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噪声噪声信号通过这两个连接点在两个参考层之间形成回路,这种电流回路叫做地回路。他们的起因一般不太明了,但是影响却很明显,包括导致噪声问题,EMI辐射问题,以及在极端情况下导致的功耗问题和散热问题。

如果两个地之间只有一个连接点,就不会形成传播信号路径。

网友:
铜有电阻 地平面上有回流电流 所以产生了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资料所得,仅供参考:

有个疑问,按照你上图所示,一般高速信号不是会自动选择最短回流路径,若信号线下方平面连续的情况下,应该是按照期望路径回流,也应该不会在绕一大圈呀?

网友(2014-07-28):
要多点接才能保证没有压差,形成压差主要是因为电容充放电

网友(2017-12-08):
看了大大們的回覆觀念上似乎想通了些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