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多个PIN的四层板做盲埋孔会不会太奢侈?

楼主(2013-12-06):
300多个PIN的四层板做盲埋孔会不会太奢侈?一个84PIN的零件,就只有8条信号线走不出来。Air Gap = 0.142mm 线宽要求是0.127mm,老大说要做盲埋孔,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大家怎么看?

网友:
看你板子的BGA的PIN间距大小了,不得以才采用盲埋孔嘛!

网友:
看板的大小咯。。不过300P貌似应该不至于用盲埋孔吧

网友:
如果不差钱的话

网友:
成本第一位啊!建议不做盲埋孔!可以考虑别的方法来实现。

网友(2014-01-18):
我们的小板子有时都是用全通孔的

网友(2014-02-26):
不用盲埋孔,有什么好方法么?

网友:
做不做盲埋孔主要是看PIN间距和PIN数关系不大

网友(2014-07-11):
    看有没有BGA的ball间距了,通孔无法扇出才意见用盲埋孔,否则用通孔。

网友:
    线宽走成0.1mm应该没问题吧,就只差8个线,真的调不出来了???

网友:
    现在最小的通孔可以做到4mil

网友(2014-08-26):
    可以采用局部规则设置,将走不出来的线在一个区域内设置一个最小限制的规则 ,就可以不用盲埋孔了

网友:
    好浪费啊,信号线做4MIL,也就是0.1MM,现在绝大部份板厂都能做,这样你那8根线就能走出来了,为什么时候要做盲埋孔呢,成本要增加了100%以上,只能说你们公司太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