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RCAD如何检查出重复的位号?比如有两个R21

楼主(2013-12-06):
请问orcad如何检查出重复的位号?比如有两个R21,选哪个选项?

网友:
(1) 用 DRC 檢查,看 Session log 。
(2) 或是 Browse > Part , 自己一個一個慢慢看慢慢檢查。

网友:
有相同位号的。不允许生成网表吧?

网友:
我又沒叫你生成网表,方法都告訴你了,你到底要不要去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