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求助:(急!!!)SIwave仿真时怎样设置电阻电容及电感的寄生参数

楼主(2013-12-06):
看到有的材料介绍siwave自带的器件参数模型可以映射过去,找到选项后发现里面只有电容和电感而没有电阻的,求各位大侠帮忙该怎样设定电阻的寄生电感和寄生电容呢?需要其他的软件提取模型吗?另外不知道通过映射的方法仿真结果准确度如何?

楼主:
本以为这个论坛应该很活跃的,看来冷清的很啊,失望啊。

网友A:
菜单tools/s-parameter model assignment

楼主:
太感谢了,能麻烦您告诉我电阻的S模型怎样获得呢?需要其他软件吗?我刚接触这软件,还请大侠别嫌麻烦多多指导啊。

网友(2014-01-28):
问题解决了吗?怎么做的说说,谁继续指导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菜单tools/s-parameter model assignment

这个也只有电容和电感啊,电阻怎么弄?

网友(2023-03-21):
不就电源和阻抗匹配嘛,这个寄生参数又不大,自己设一下阻值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