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加了个HDMI转换芯片,3个接口输入1个接口输出,大家看看有没问题

楼主(2013-12-06):
HDMI转换芯片,3个输入,1个输出,通过按键切换,请大家看看,有没问题

SCH 162.pdf

PDF文件

SCH 162.zip

PADS文件

网友:
不错,你通过MCU来实现按键选择吧。
但是你还有一个CPU,为何不用那个主CPU的GPIO来控制选择呢?

楼主:
是,我是通过MCU来实现按键选择的。
我想想,是不是可以通过另一个CPU来控制

楼主:
其它方面还有没问题了

网友:
有问题,你CPU出来的HDMI是1.8v,转换芯片3.3v,HDMI出去的电平5v,电平匹配有问题。
HDMI接口必须有ESD保护。
你的CPU和转换芯片的p/n是什么?

网友:
HDMI可以不要 ESD(我们都没有用),I2C必须接上拉电阻

楼主:
ESD用来做静电保护,如果是在端口处,我认为是要加的

楼主:
5楼说电压有问题,我还是没想清楚,HDMI的有一路电压是1.8V,但数据线的电压是3.3V,跟HDMI转换芯片没有冲突的啊

网友:
hdmi的逻辑是标准的lvds,这个你可以忽略。我说的是i2c和几个信号检测管脚,cec,hotplug,detect等等。标准hdmi输出的i2c和其他控制信号必须是5V,

网友:
而你CPU的信号是1.8V,转换芯片3.3V,所以你必须得让这些信号电平得以匹配。

网友:
踢哀有不少芯片是esd加电平转换,找一下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