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文件

楼主(2013-12-06):
为什么都是16.5版本的cadence而有的env文件在cadence\apb_15.5\share\pcb\text,有的在cadence\pcbenv呢?

网友A:
text是系统文件,pcbenv是用户临时文件,两边同时存在。至于哪个优先级高本人还没论证过

网友B:
看你的环境变量里面home位置设置在哪里吧

楼主:
我的环境变量设置在spb_data里,但是新装的软件里面是空的。什么都没有,而那个env文件在\Cadence\SPB_16.5\share\pcb\text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环境变量里面home位置设置在哪里吧

我的环境变量设置在spb_data里,但是新装的软件里面是空的。什么都没有,而那个env文件在\Cadence\SPB_16.5\share\pcb\text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xt是系统文件,pcbenv是用户临时文件,两边同时存在。至于哪个优先级高本人还没论证过

好像有点明白了,就是在spb_data里的添加快捷键就可以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有点明白了,就是在spb_data里的添加快捷键就可以是吧?

spb_data里面默认应该没有env文件,需要开启过软件才会产生相关文件。
快捷键在spb_data或者text里面都可以设置,看个人习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环境变量设置在spb_data里,但是新装的软件里面是空的。什么都没有,而那个env文件在\Cadence\SPB_16 ...

\Cadence\SPB_16.5\share\pcb\text 中肯定是有的,但是究竟用哪个ENV还是要看你的用户变量home位置,你的右键快捷的设置和这个env是属于同一目录下。

网友(2014-03-30):
好像home下的优先级更高

网友C(2014-06-07):
引用 楼主:
我的环境变量设置在spb_data里,但是新装的软件里面是空的。什么都没有,而那个env文件在\Cadence\SPB_16.5 ...

你好,我的同样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能教教我吗。

网友(2014-09-27):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的同样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能教教我吗。

因为刚安装文件,没有对env进行操作,所以那个文档里面还不会有env。你试着修改一些env里面的参数,这时候就会自动生成env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