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6.3不见了

楼主(2013-12-07):
各位大虾,
     今天上午我的win7电脑做了一下磁盘整理,现在orcad16.3打开以后只剩最下面的一个小图标了。allegro可以正常工作,就是orcad16.3不起作用了。
        我曾试过在CAPTURE.INI里将以下的位置信息改为以下的值,但是发现还是不行,有谁碰到过这种问题吗?
Max Position...=(32000,32000)
Min Position...=(50,50)
Normal Position=(32000,32000,31840,31962)

网友:
建議修改如下:
[Window Placement]
Max Position...=(-1,-1)
Min Position...=(-1,-1)
Normal Position=(50,50,900,900)
Show...........=ShowNormal

其中
Show...........=ShowNormal   <=不是最大化的視窗
Normal Position=(50,50,900,900) <=ORCAD出現在 windows 的座標(左上x, 左上y, 右下x, 右下x), 會與螢幕解析度有關係。

INI 檔案是放在C:\SPB_Data\cdssetup\OrCAD_Capture\16.5.0,這個是以16.5版本的範例。
改完INI之後再開啟 CAPTURE 即可。當不是最大化的出現 CAPTURE 之後,再由 windows 操作去修改 CAPTURE 的大小。

网友:
orcad16.3汉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