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r时钟与地址,控制/命令走线的偏差范围的问题

楼主(2013-12-07):
      有资料说:CLK需200ps左右的附加延时才能与地址,控制/命令的时序对齐,要求CLK差分对要比地址,控制/命令的走线长1000-1200mill;又有资料说:地址,控制/命令需以CLK为参照走线,走线长度的允许偏差范围要小于100mill。
    不知这两个明显矛盾的布线规则,哪一个正确,或者是因为总线频率不同,有这两个不同的要求。望大神赐教!

网友:
根据具体的芯片资料来。好好看datasheet.

楼主:
哦,这样呢,thks,jimmy大师!

网友:
jimmy大师!DDR的Datasheet有那些关键点和要素要看呢?对布线有帮助的?

网友:
从头到尾翻译成中文,你就懂了

网友:
翻译过来的准吗?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