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如何设置走线在焊盘中能够弯曲

楼主(2013-12-07):
allegro中如何设置走线在焊盘中能够弯曲,,如下图

网友A:
走线时候点右键取消勾选 Enhanced pad entry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线时候点右键取消勾选 Enhanced pad entry就可以了

谢了哈,,久了没用忘记了,,顺便问下这两种走线方式哪种效果会好点呢?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线时候点右键取消勾选 Enhanced pad entry就可以了

Enhanced pad entry中的参数设置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