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规则设置好后,下次打开规则变了,怎么解决?

楼主(2013-12-07):
AD Winter在PCB设计时,假如在工程1的PCB中规则已设置好后,工程2的PCB规则也设置好。
在工程1的PCB打开后再打开工程2的PCB,先关闭工程1的PCB再关闭工程2的PCB,再AD软件关了。
下次再打开工程1的PCB发现里的规则变了,又要设置一次好麻烦,
有没有方法可以保存规则,不会因为打开了其它的PCB后影响工程里面的PCB的规则呢?
(当然把全部规则设置后导出去,发现变后再导进来,这样也麻烦)求解决方法。。。

网友:
这种问题也会让你遇上?建议在project 下建立pCb文档进行设计,将风险降低,

网友:
另外有可能是软件本身的问题,版本太低了,用久了就有怪怪的问题出现,时常更新高一点版本,不破不立.

网友:
1.软件问题;
2.没有放置在一个工程里和一个地方

网友:
这个应该是软件的问题,软件的BUG或者系统设置问题。
规则是可以导出/导入的,建议将规则导出备份,在下次打开的时候,若规则出现问题,可以导入备份。具体操作请看这个:
http://hi.baidu.com/282535629/item/32a08758a173f5cbd3e10c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