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线连不到一起

楼主(2013-12-08):
    差分线走到这连不上去到一起,分开单独走也连不上去

网友:
    这个···这个····这个····诶。。

网友A:
    好纠结啊,我该不该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纠结啊,我该不该回答?

 欢迎赐教

网友A:
    大师说过了,以无过孔结束,然后去Layout里完成连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师说过了,以无过孔结束,然后去Layout里完成连接

这个我最近也有点感觉,有些操作要在layout做,有些要在router中做;这个搞得很不爽啊,难道不能好好整合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最近也有点感觉,有些操作要在layout做,有些要在router中做;这个搞得很不爽啊,难道不能好好整合 ...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网友:
    右击 选单独走线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理解是,router自动化程度比较高,所以保护或者是限制比较多.比如说楼梯和电梯,楼梯比较直接,没什么保护,但是比较累,比较可靠.电梯快捷,但是有时候要等,有时候会出问题.哈哈,个人理解啊.

网友(点评):
神一样的比喻,哈哈!

网友:
    你对引出走线元器件设置了规则,在ROUTER里选中元件,特性,里删除这个规则就可以连在一起了,

网友:
    你违反了规则才不让你连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