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色板中对象的概念问题

楼主(2013-12-08):
以前用的是allegro,基本都在allegro那边混;最近换了个工作,要用pads了,所以现在改混PADS了,希望大大们多多指教啊。

如下图所示:

我对这个TOP和BOTTOM这两个对象不是很理解,它们具体是指什么对象呢?

网友A:
TOP指器件在顶层所创建的丝印。
BOM指器件在底层所创建的丝印。

通常TOP层这里,只需要设置TOP的颜色即可。同理,BOTTOM层就只需要设置BOT的颜色。

那什么时候两个都需要选上颜色呢?

有时候混装的PCB,插件全部摆放在TOP层,设计师还希望在BOTTOM层相应的位置上也标注出丝印,所以创建封装时就会同时在TOP和BOTTOM层都做上丝印,比如插件的电解电容之类的。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记得教我allegro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P指器件在顶层所创建的丝印。
BOM指器件在底层所创建的丝印。

捉到野生jimmy大师一只,这里还有几个问题伺候啊。

1.做封装时,用2D Line在Top层作出元件边框,那么出光绘时,应该勾选什么对象啊?

2.同上,如果元件边框在Silkscreen Top,那么出光绘时,应该勾选什么对象啊?

3.元件边框做在Top层和Silkscreen Top层,有什么不一样吗?

先谢过大师拨冗赐教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捉到野生jimmy大师一只,这里还有几个问题伺候啊。

1.做封装时,用2D Line在Top层作出元件边框,那么 ...

问题1:

问题2:

网友:
问题3:没什么不同。建议做成丝印顶层。因为出光绘时,丝印顶层默认是勾选上outlines时。如果做在top层,出光绘时还得加选,如问题1的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