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啊,artwork设置怎么导入?

楼主(2013-12-08):
6金币
       这边经常做板子,每次出底片文件的时候都要重新设置artwork 很麻烦, 层数和设置都一样的情况下 怎样把artwork 设置从其他板子导出来 再导入到现在要出底片的板子里面?  如果能这样就省事多了
感激不尽......

网友A:
1、先设置好标准的artwork
2、file-export-parameters-选择artwork-导出prm文件
3、在新的项目中file-import-parameters-选择相应prm-导入成功
                                               ----------JMX89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设置好标准的artwork
2、file-export-parameters-选择artwork-导出prm文件
    3、在新的项目中file-imp ...

爱死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设置好标准的artwork
    2、file-export-parameters-选择artwork-导出prm文件
    3、在新的项目中file-imp ...

哥哥啊,导出的底片文件 导入到cam350里面显示如下错误, 是什么原因啊? 感激....
    Cannot convert the following lines in file "D:\BAIDUYUNDOWNLOAD\变压器设计\BOARD FILE\GERBER FINAL 20131208\art_aper.txt":
Line 51: Error Creating Aperture:  Width must be greater than 0.
 for Dcode 11.
RECTANGLE    0.00000   0.00000   0.00000  D11

网友A:
    你把每个film的这个选项填上5mil就行了

    默认线宽

    默认线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每个film的这个选项填上5mil就行了

    这个界面是在哪的啊?

    还有个问题请教 导入网络表成功后  allegro 原件有更新(pin叫孔改大) 我用other方式导入的 如图应该勾选哪些?

网友B:
    楼主,人家2楼帮你搞定了,也不给7个金币啊?

网友:
    可以不用更新网表,网表更新后弄不好,你别的地方也会更新,你可以直拉更新元件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界面是在哪的啊?

    还有个问题请教 导入网络表成功后  allegro 原件有更新(pin叫孔改大) 我用oth ...

    如果元件更新的话,把封装文件改好了,直接Update symbols就行了
    更新网表也行,你封装文件改好的话,一样会更新器件
    只是前面的方法更快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元件更新的话,把封装文件改好了,直接Update symbols就行了
更新网表也行,你封装文件改好的话, ...

感谢你回复  update symbol 按钮/界面在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人家2楼帮你搞定了,也不给7个金币啊?

给了  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每个film的这个选项填上5mil就行了

能帮忙回复下吗? 每个film上填上5mil的界面在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回复  update symbol 按钮/界面在哪里的?

    place菜单下面

网友:
    去SKILL论坛下个skil,作者是KEVIN890505,那个好用,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4213-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帮忙回复下吗? 每个film上填上5mil的界面在哪呢?

    就在产生gerber文件界面的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