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PROTEL生病了

楼主(2013-12-08):
各位老师,我已退休10年有余,好久不用protelL化图了;这几天突发奇想,想化张图,本来学的就不好又放了这么多年,我的文件打开进不了原理图介面,;翻开书好象是8个介面我的打开只有四个(其中有PCB就是没有SCH);请老师教我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A(2014-01-18):
protel  版本很多,提问时 至少要说明 使用的版本? 最好有截图说明...

DOS版?  prote99se ?     Protel2004?     DXP?      AltiumDesigner ?  ...

不管哪一版本,网上教程很多且容易找到...

楼主(2014-03-29):
引用 网友A:
protel  版本很多,提问时 至少要说明 使用的版本? 最好有截图说明...

DOS版?  prote99se ?     Prot ...

谢谢老师回答;我用的是protel99se;现在每次关机都会出现Runtime error 216 cet00003924我不知该怎么办;望指导谢谢

网友:
99se就那样经常这样那样的问题,重新装一次应该就好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回答;我用的是protel99se;现在每次关机都会出现Runtime error 216 cet00003924我不知该怎么办 ...

如果是 99se,建议最好到网上找一个最后升级的版本 protel99se-SP6
安装系统通常在 XP 系统或类似其支持的操作系统下安装

通常操作文档规范的情况下,这款软件还是很稳定的。
至于造成不稳定的原因很多,但之前使用时出故障的情况还是比较少见...

也就只能说到这里了...  这类情况只能靠你自己来解决

网友A:
*********************************************

随便搜索可能原因:

通过上面的几个例子,可以看到,出现故障的原因有好多种,下面列出已经提到和有可能发生的原因,方便查阅。

问题产生原因原因--解决方法

内存条坏了--更换内存条

双内存不兼容--使用同品牌的内存或只用一条内存

内存质量问题--更换内存条

散热问题--加强机箱内部的散热

内存和主板没插好或和其它硬件不兼容等--重插内存或换个插糟

硬盘有问题--更换硬盘

驱动问题--重装驱动。如果是新系统,要先安装主板驱动

软件损坏--重装软件

软件有BUG--打补丁或用最新的版本。

软件和系统不兼容--给软件打上补丁或者试试系统的兼容模式

软件和软件之间有冲突--如果最近安装了什么新软件,卸载了试试

软件要使用到其它相关的软件有问题--重装相关软件。比如播放某一格式的文件时出错,可能是这个文件的解码器有问题

病毒问题--杀毒

杀毒软件与系统或软件冲突--由于杀毒软件是进入底层监控系统的,可能与一些软件冲突,卸载了试试

系统本身有问题--有时候操作系统本身也会有BUG,要注意安装官方发行的升级程序,像SP的补丁,最好要打上。如果还不行重装系统或更换其它版本的系统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

随便搜索可能原因:

谢谢老师指导我已按你的意见重装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