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孤立铜皮的问题

楼主(2013-12-09):
我一直在郁闷一件事,就是孤铜(这里指地)如果加了过孔跟其他曾的地相连,还算是孤铜吗?

网友:
问得好,我也想知道,尤其是高速电路中,这个影响比较大吧
请高人指点

网友:
加了地孔就不算是孤铜了,会有屏蔽作用的。

网友:
我的理解是,只要与电源地相连了,就不是孤立铜.所谓孤立铜,并不是看起来孤立就算孤立,要看电气属性.如果只有一个过孔与之相连,那应该人为的多加几个过孔,使之更好的与地相连.具体过孔的数量和位置,根据'孤立铜'周围的具体情况而定.

楼主:
明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