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中可以做电压跌落的反馈点设置么?

楼主(2013-12-09):
如题:siwave中可以做电压跌落的反馈点设置么?有做过的童鞋给说说

网友:
Sigrity自带有。

楼主:
知道sigrity有。可是我现在关心的是SIwave有么?我希望尽可能在一种软件完成。。。。。。。

网友:
你介不介意手工算?不介意的话有一个方法

楼主:
我时间那是相当的多,说来听听,然后我i来试试

网友A:
试验完要告诉我的结果啊。第一:找到N个SINK所有Pin的电压。找出Vmax和Vmin。然后得到V=(Vmax+Vmin)/2。然后在电源平面里找到V电压。这个点就是最合适的参考点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验完要告诉我的结果啊。第一:找到N个SINK所有Pin的电压。找出Vmax和Vmin。然后得到V=(Vmax+Vmin)/2。然 ...

这个有什么理论依据啊?或者有什么相关文档么?

网友A:
请教一下这个Vdiff到底是什么意思,谢谢。以前以为我知道了,但是越搞越糊涂了,越搞越不明白了。
上面那种方法是在理解电压反馈线原理的基础上自己推理出来的。用Sigrity实验验证过,可靠。当然你也验证试试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这个Vdiff到底是什么意思,谢谢。以前以为我知道了,但是越搞越糊涂了,越搞越不明白了。
上面那 ...

楼主:
这个没有研究过。。。。。。初步理解为差分输出电压。你可以把那个值改一下。看下信号波形有什么影响

网友(2014-05-07):
能说明下吗?  不理解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