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F导入问题

楼主(2013-12-09):
问个问题啊,已经有BRD文件后,再导入一个DXF文件,文件导入后,怎么原先的文件就没有了,只有这个DXF文件,怎么回事啊,不好意思,这个简单的问题也要问下,那个热心人回答下,谢了哈!!!

网友:
我是这样做的.先新建或者随便开个PCB,导进去DXF后.然后用Export   sub-Drawing    贴线的命令把这些贴到之前的PCB里面去!!

网友:
    DXF导入界面中勾选Incremental addition,即可。

网友:
    谢3楼提示..比我的简单多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