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开关机声音

楼主(2013-12-09):
功放在开关机时会有卡的一声,有没有功放内置了静音电路,或者解决这样问题的?

网友:
你关机的时候是怎么处理喇叭这一块的?
你只要把功放IC的EN给关掉了,应该就不会有声音了吧?
只有当播放音频文件的时候,才去控制打开功放IC的EN脚。你关机的时候可能是直接去断电的。那样可能就会存在咔的声音了。
以上全是猜想,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上传了功放的规格书。这个是由于电流波动引起的,即使先关掉EN脚,把声音关掉,开关机时也一样会有咔的声音。一般的做法是加一个静音电路,但是感觉有点麻烦,所以想找下有没PIN对PIN的,解决此类问题的功放。

网友(点评):
这颗IC是抄袭踢哀的吧。踢哀应该有跟他pin to pin的,要不圣邦微 以及还有一家叫什么来着?我帮你找找!

网友(点评):
http://www.diodes.com/showcases/#1492 就是这家 PAM的 好像有颗能够pin to pin 你这个是八脚的吧,我记得我曾今用过,一般都是平板上用的多。找PAM的话,感觉还不错的!

网友:
    Ci减小或者Cb增大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传了功放的规格书。这个是由于电流波动引起的,即使先关掉EN脚,把声音关掉,开关机时也一样会有咔的声音 ...

    刚问了圣邦微原厂,说是芯片结构引起的,无解。。。。

楼主:
    找到了之前的帖子,大家参考看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2%D2%F4%B5%E7%C2%B7

网友:
    我们也是一直遇到这个问题150w的音响,不过好像都解决了,有很多原因引起的,解码板的问题,一般方案公司,实在不行就在功放部分解决,那个开机delay电路自己设计一下,反正可以解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传了功放的规格书。这个是由于电流波动引起的,即使先关掉EN脚,把声音关掉,开关机时也一样会有咔的声音 ...

下了看看,不错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