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检验原理图库都是来自服务器上?

楼主(2013-12-09):
各位大虾:公司用的cadence16.3,所有原理图库都是要求统一放在服务器上,所有设计都要求从服务器上调原理图库。请问如何检查工程师们用的原理图库都来自服务器上指定位置的库。而非个人的本地库?

网友A:
(1)主頁面(主路徑)上點選 xxxxxxx.DSN。
(2)鼠標右鍵,選擇 Part Manager。
(3)點選相同元件(利用 CTRL+鼠標左鍵,複選)。
(4)鼠標右鍵,Update All Part Status(或是按壓 CTRL+U)。
這樣就可以與服务器上指定位置的库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主頁面(主路徑)上點選 xxxxxxx.DSN。
(2)鼠標右鍵,選擇 Part Manager。
(3)點選相同元件(利用 CTRL+ ...

试过了。不能同步啊。即使part Manager--Update All Part Status 看起来是绿色的,实际上还是没有更新过来的。好像必须去Design Cache里面一个个replace Cache,才能更新过来。郁闷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主頁面(主路徑)上點選 xxxxxxx.DSN。
(2)鼠標右鍵,選擇 Part Manager。
(3)點選相同元件(利用 CTRL+ ...

这一招好像只能同步CIS数据库(例如ACCESS数据库)。至于与具体的SCH封装库。是不能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