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网络表成功后 板子上零件需要更新(pin角孔改大) 我用other方式导入的 如图...

楼主(2013-12-09):
6金币

导入网络表成功后  板子上零件需要更新(pin角孔改大) 我用other方式导入的 如图应该勾选哪些?

网友:
1.  PAD最好另外存檔
2. 直接導入沒關係
3. 圖中位置那邊可以改,我有修改一個 24 pin的 IC

网友:
syntax check only-导入网标文件时是否检查文件语法结构
supersede all logical data-覆盖当前所有逻辑
allow etch removal durilng ECO-如果有改动,删除走线
ignore fixed property忽略固定属性
place change component如果元件改动,一般选if same symbol

网友:
你导入只能导入网表,不能更新零件。
想更新的零件,就要导入新网表后,在PCB中选择Place——Update Symbol选项,选择你需要更新的symbol。
导入网表时,勾选左边的从上往下第二和第五选项即可。

网友: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