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电脑触摸板方案

楼主(2013-12-09):
最近小弟想做一个全触控的遥控器玩玩,无奈资料缺乏,请各位大神指教,像笔记本电脑那种触控板一般是用什么方案的,跪求,跪求,跪求!!!

网友A:
电阻屏大把,电容屏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屏大把,电容屏不好买。

电脑触摸板应该是电容式的吧,用起来不像是电阻式的概念

网友:
工控的都是电阻屏吧,电容屏太灵敏了

然,电容屏太娇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