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中的DDR3设计

楼主(2013-12-09):
想请教大神关于FPGA手册中的这2个句子有什么区别吗?一个是4:1 Memory Controller,还有一个是2:1 Memory Controller。

网友A:
DDR控制器复用,可以接不同的类型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控制器复用,可以接不同的类型内存。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想问下Xilinx最新推出的Kintex 7系列的FPGA能输出533MHz的时钟给DDR3工作,让它的读取速率达到1066Mbps呢??这个时钟是不是有点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想问下Xilinx最新推出的Kintex 7系列的FPGA能输出533MHz的时钟给DDR3工作,让它的读 ...

我觉得这个速度不高,按照它的工艺,ddr3-1600也没问题,只是,他们可能认为1066的带宽已经足够用了而已。

支持!: 5.0 反对!: 5.0
被吐槽了吼~^_^
支持!: 5 反对!: 5
非常感谢!FPGA手册中的哪个数据对应的是最大输出时钟啊?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网友B:
K7 FPGA不同速率等级支持的DDR3速率存在不同,HR和HP Bank支持的速率也不一样。在支持到1600速率的时候,其IPCore不支持dual Rank的8GB容量DIMM条。在K7的DDR3这里有很多坑啊,建议认真看它的手册。我被埋在坑里很长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K7 FPGA不同速率等级支持的DDR3速率存在不同,HR和HP Bank支持的速率也不一样。在支持到1600速率的时候,其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有空一起交流,我也在搞K-7设计,我QQ:634227759

楼主(2014-04-07):
引用 网友B:
K7 FPGA不同速率等级支持的DDR3速率存在不同,HR和HP Bank支持的速率也不一样。在支持到1600速率的时候,其 ...

请问您的板子调试完了吗?我现在设计差不多了,可以有空交流交流吗?感激不尽!

网友C:
4:1 ratio between FPGA core and I/O clock rate.

詳見下列 Xilinx Virtex 7 技術文檔!

网友C:
另一篇 Xilinx 7 Series 的技術文檔︰
Clock and data rate adaptation between the I/O signals and the Memory Controller logic because the FPGA core clock frequency is either 1/2 or 1/4 of the I/O clock.

网友D:
2:1和4:1是memory(比如DDR3)的时钟频率和memory控制器频率之间的比率,这样可以降低memory用户接口的最高时钟频率。2:1的比率下,用户接口的数据总线宽度是memory的4倍,4:1的比率下,用户接口的数据总线宽度是memory的8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4:1 ratio between FPGA core and I/O clock rate.

詳見下列 Xilinx Virtex 7 技術文檔!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2:1和4:1是memory(比如DDR3)的时钟频率和memory控制器频率之间的比率,这样可以降低memory用户接口的最 ...

学习了!

网友(2014-06-27):
指的是FPGA时钟速率和内部时钟速率的比值。

网友E(2015-06-29):
引用 网友C:
另一篇 Xilinx 7 Series 的技術文檔︰
Clock and data rate adaptation between the I/O signals and the  ...

版主,关于FPGA的硬件设计有2个问题不明白,还望指教:
问题1 :使用FPGA外挂DDR2的时候,可否使用通用IO口连接??(专用的一路DDR接口已经用了,可是还需要外挂2个呀)
问题2 :查看过很多的XILINX的FPGA硬件电路图,发现其VCCO_#都没有放置小的去耦电容(例如104电容),而是同一个BANK的多个VCCO_#引脚放置一个大电容(例如100uF、50uF等等),难道,这些引脚内部集成了去耦电容吗??datasheet中怎么没有找到相关容呢??求指教,多谢论坛大神。。感谢感谢

挖哩咧~隔了一年才來問,所有的文章我還得重看一次。有高手請先解救這傢伙一下。@_@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主,关于FPGA的硬件设计有2个问题不明白,还望指教:
问题1 :使用FPGA外挂DDR2的时候,可否使用通用I ...

额,,我说的也不是这个帖子的内容,,只是最近做设计碰到了类似的问题,,伤脑筋呀,,用的片子是Zynq 7000,,

网友:
感觉好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