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OptimizaPI的一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3-12-09):
查看电容的时候,我的软件为什么没有显示下面的红框的部分?

网友A:
可能是顯示的問題,把滑鼠移到"欄位分隔"的線上拖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顯示的問題,把滑鼠移到"欄位分隔"的線上拖曳看看~

感谢解答。

网友:
1, 你没有选中上面的model
2. 电容model没有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