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ear solder mask 是什么工艺

楼主(2013-12-10):
10金币
请问clear solder mask 是什么工艺请详细介绍一下
谢谢!!!!

网友:
消除0回复

网友(2014-02-11):
阻焊开窗,就是我板子的绿油层清除掉!

网友(2014-06-17):
顺便追问一下,是什么板子会用到这种工艺??有什以利/弊??

网友:
一般电路板都会有到的,像我们公司的机顶盒产品,也会有阻焊,防止焊料流动和短路。

网友(2014-09-17):
如果是外國客戶要求

网友:
solder mask 顏色要clear soldermask的話是要透明的solder mask

网友:
solder mask的颜色有透明的呀  第一次听说呢

网友(2014-11-24):
阻焊开窗吧 应该

网友(2015-01-10):
应就是: 阻焊开窗
当PCB生产出来时.这个阻焊开窗的地方是没有阻焊油层的.通常用做测试点.
可以在成品PCB完成后, 测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