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mil过孔焊盘做多大?求助

楼主(2013-12-10):
我司一直做18mil的焊盘,但对于0.65BGA出线困难,请问下大家你们公司最小做多少,有16或17的吗

网友:
你要参考标准的话 18的PAD 28的反焊盘 华为就是这个标准

楼主:
我司和华维规范一样,现在想进一步缩小孔盘,因此想了解下行业中目前的极限值是多少

网友:
目前最小的用过8mil的孔12mil的焊盘,本来公司规范是8/18mil,但是碰到了个双排QFN,肚子底下大焊盘的封装,就没得搞了,咨询厂家,厂家说没压力。

网友:
你最好问一下你们制板厂。我们公司8mil的孔用的16mil直径的焊盘。antipad用的是24mil。仅供参考。焊盘比孔大4mil。周围铜皮离孔8mil(antipad)。

楼主:
感谢大家,不过8mil孔做12盘这孔电镀时会有问题吧,请问下你们板多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