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T3251的PWM升压/LCD背光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2013-12-10):
在调试过程中发现输出端一直是12V,不是24V, 即没有产生震荡升压。BIT3251的1,2脚也均接5V(7805降压得来)了,8脚测得一直是0V,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神帮忙分析下

原因查到了:没有接负载的原因,接上LCD后就亮了,坑爹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ovp接错了

没有吧 datasheet上说OVP大于1.5V才会保护,查看别人的也是这样

网友B:
说明你的IC没有工作,首先要查一下EA脚的电压是否正常,MOS管那边的电路有点看不懂,你可以把MOS管的G极直接接8脚试一下!

网友C:
貌似你的推挽电路有问题,不应该加下拉吧,还有,N管在上,P管在下,个人拙见,仅供参考,若有用,请勿谢,如有错,请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你的推挽电路有问题,不应该加下拉吧,还有,N管在上,P管在下,个人拙见,仅供参考,若有用,请勿谢, ...

下拉1K是为了保护PNP管MMBT2907A,我的是N管上,P管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你的IC没有工作,首先要查一下EA脚的电压是否正常,MOS管那边的电路有点看不懂,你可以把MOS管的G极直接 ...

EA脚是5V,MOS管这边是加的推挽电路,增加效率,8pin输出的是方波;刚直连了还是没24V输出,呜呜……

网友:
直接的话,8pin有方波输出就对了,关键是你要把负载加上去啊,不加去哪会24V输出啊,你把负载加上去再试

网友(点评):
恩,加上负载OK了 谢谢

网友B:
而且你的电路设计本身就有问题,那个推挽是没有作用的,当8pin输出低电平时,下面的P管是不会导通的,N管截止后,P管的射极就没有电压了,这时根本就不会导通,这时MOS的G极状态就有点不确定了,可能会造成未知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你的电路设计本身就有问题,那个推挽是没有作用的,当8pin输出低电平时,下面的P管是不会导通的,N管截 ...

调试通过示波器观察过了,当EN脚接5V时,8pin和G点都输出方波,MOS管D极24V也是方波,不过周期更短,所以驱动LED闪烁肉眼看得不明显。
你说得8pin低电平时,P管为什么没导通呢?

网友B:
P管要导通,eb极之间要有0.7V的压降,可是当N管截止后,P管的e极是没有电压的,如何让eb极导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管要导通,eb极之间要有0.7V的压降,可是当N管截止后,P管的e极是没有电压的,如何让eb极导通呢?

额额,正弦波可以,方波得双电源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