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走线,多层加强,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2013-12-10):
    3.3V走线,正面只有40mil,担心成为瓶颈,所以又打孔在底层画了铜皮,会不会有影响?小WIFI板子,ic在屏蔽罩内。

网友:
    直接用B面的不就完事了?

网友A:
    可以这么做,但是一边是3个孔,一边是5个孔,最终也卡在3个孔上了。建议增加过孔数量,两边一致。

网友:
    bottom的铜皮挺好的嘛,搞那么复杂干啥

楼主:
    我也感觉复杂了,被硬件折磨的啊!

网友:
    些搞硬件的,都是扯蛋,蛋痛。

网友:
    这个形状的铜皮是怎么画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做,但是一边是3个孔,一边是5个孔,最终也卡在3个孔上了。建议增加过孔数量,两边一致。

5个孔,是因为下边还有个电源层。

网友:
    有这么大电流吗?这么大电流这些小器件也扛不住啊